笔记本的CMOS电池在那里?

楼主(2008-08-10):
请教高手;东芝笔记本TECRA8200主板的CMOS电池在主板的什么地方。我解体整个本本没有发现有电池。是否这款机子没有CMOS电池,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电池,肯定是有的,不是外接就在板子上

网友:
有是一定的,但在那里我也没测过,所以不知道

网友:
东芝的一般在键盘的右下方

网友:
东芝好多都是真接焊在主板上的,很小.仔细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我在仔细找找看能否发现。谢谢!

网友:
一定是有的。有的在C壳里面。仔细找找

网友:
电池已找到,在网卡旁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