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533 CMOS漏电(已解决)

楼主(2008-08-10):
自家做监控用的电脑。 CMOS电池用几天就没电,时间保存不住,监控就没意义了。换上新电池电压也就1.5V。
拆开,挨个拆CMOS电池相关贴片电容电阻,
发现有一个电阻一端 通过二极管接电池3V+极,另一端直接到IO8702 的一脚电压是5V。
接上这电阻,CMOS电池3V就被拉下到1.5V。 拆下来这个电阻扔掉了,CMOS电池可以保持3V。
开机提示什么CPU错误。没管。设置COMS。开机进入系统。可以保存时间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别的影响?

开机两天了,没问题,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箭头所指的引脚是不是有虚汗

网友:
明显的两张图片上的IO芯片是不同牌子不同型号的

而且你换掉的电阻是具体的哪部分电路上,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IO是8702 找不到图片,拿83627代替了。红色箭头指的位置和8702的一样。第5个脚。 摘掉的电阻就是单纯连接在电池3V 和IO之间。中间通过个电阻。没细看型号。反正电阻本身没问题。摘掉现在使用正常。CMOS可以保存了。

网友:
这个板子向南桥供电很弱(电子) 有不到2V的电压  实际是在那电阻附近的贴片电容漏电了  而你摘下那个电阻 为这一路的供电减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负载 为南桥赢得了一分电压 所以可以存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把所有的贴片电容都换过了。这个电阻 是电池3V直接连接IO的。中间没有任何分支,反正现在可以保存COMS了。不想换IO了。

网友:
这个电阻是接IO里面做电池检测用的,在COMS里而你现在肯定是看不到电池电压这一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