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E(MS-6566E)电压被拉低

楼主(2008-08-10):
V星845E,型号:MS-6566E VER:2,原来不上电,加焊了IO后,能上电,诊断卡上代码乱跑且闪,各组电压指示灯也闪,测量12V、红5V、3。3V供电被拉低。不知怎解决,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主板上存在短路或漏电现象
先将整板清洗一下,再逐一检查各供电点

网友:
MS的板子CPU周围的那几组场管总是击穿,查查看,可能有收获!

网友:
换一个好的IO试了吗   换了还和原来的症状一样的话    测测主板12V  是否短路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测一下,电源座各脚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