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lcd 故障

楼主(2008-08-10):
有时提示灯不亮,能亮开一会会黑屏,请问是哪里有问题,现在换一块高压板要多少钱
黑屏

网友:
提示灯不亮?是不加电吗?还是加电后一会就黑屏?如果是亮一会儿就黑屏那就是灯管的问题,换灯管吧!你查查高压板上的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要仔细查一下故障。。不能就说这里坏那里

网友:
换灯管或高压板,各要多少RMB

网友:
60%的灯管问题,40%的高压板问题

网友:
灯管分尺寸!高压板分接口!尺寸不一样!价钱不一样!接口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

网友:
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
高压及灯管,,,,,,,灯管找个代换不就得了,高压板吗,维修或改高压条了

网友:
同意上面的说法如果是先亮然后黑就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