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

楼主(2008-08-10):
主板通常出现USB供电不足,有时用USB设备常有时能认到设备就是驱动认不好(HP打印机)。U盘也同样,高手们通常是怎么检修,请指点一二

网友:
USB的5V是直接从电源上过来的,换个好的电源试下

网友:
电源有换过,同样不行,很多主板都有这种现象,只是搞不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电源问题,电源输出的电流小,有时间因为市电的不稳定也会出现这样的。麻烦一点的话就外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