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散热问题

楼主(2008-08-10):
主板开机用一会整块的一些芯片,散热片,都烫得要命,通风是可以的,是原版设计有问题呢,还是要换散热片
还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 主板设计问题 很多杂牌的主板 用久咯久会这样 。。

你用的是什么主板   华硕5000+的 主板温度是有点高哦 ?

网友:
许多板都有这样的问题,大多是杂牌板,散热不行,机子用起来不太正常,你们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对温度有点高的板

网友:
加风扇在上面

网友:
散热片上用硅胶,在散热片上加一个扇这样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