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易坏元件

楼主(2008-08-10):
主板易坏元件

主板易坏元件
电源:场效应管、电源驱动IC
I/O芯片、南北桥、BIOS。
  大滤波电容容量减小、漏电烧焦。
电阻、电容等。晶振,74系列门电路。电池
  二极管三极管,小电感,保险,串口芯片,小排阻

简易判断主板芯片好坏的方法:
测阻值。
  测有时钟输入、无时钟输入(芯片坏)。
  北桥芯片损坏多鼓起来一点。
3.3V对地短路多为BGA故障、I/O芯片、时钟发生器、电源IC。
DBSY(数据忙信号):拆理BIOS,插上CPU(三大条件满足),测无波,北桥坏。
新板故障多为:电源IC,I/O部分,BIOS。旧板故障多为:南桥(FX、VX),BIOS,
       I/O。
数码卡的检测实例:

07?09 死机; 08?09 内存有问题;01、04 除了内存条以外的主板没有开机;
01?11 都与内存有关系;? 显卡有问题;U1?U6 不读内存C1、C6;
05?07 KEYBOARD有问题;4b 有显示;b9 除bus外,还有可能北桥,内存有问题。
?B、?5 内存有问题(北桥部分);53?54 开机,但不读内存,之前不开机;
显示部分短路;08?25 查北桥P部分;07 RTC

网友:
3.3V对地128欧,技嘉P4小桥板子,按你的经验试试

网友:
以我认为是正常的,虽然没修过。

网友:
好像在书上见过!

网友:
经验是很宝贵的,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