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啊ACER AL1916W

楼主(2008-08-10):
今天一个朋友的一台ACER AL1916W花屏,不接信号显示正常,接上信号线,就花屏。换一套代用主板和高压板,正常。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把12V 地线 还有开关线接上,能显示,就是灯管不亮,图像很暗。他的电源板和高压板确定是好的,我换的驱动板也是好的。接的也正确,为什么不好使呢?麻烦大家指点指点,谢谢啊。。

网友:
驱动板和高压板之间的连线改错了。原来的高压板和电源板是连为一体的。你只要把驱动板的送住高压板的开关信号接对了就OK了。

网友:
更换高压条时,最好把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12V和主板控制的开关信号及亮度调整信号全部断开,在连接高压条,

网友(2009-06-03):
这个机器也太容易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坏,还不好修

网友(2010-02-12):
是啊,ACER就是不行,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