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关于测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8-10):
已经在论坛网店买了<主板维修实用技术>,但对于具体的测量书中却总是一带而过,可能是因为我实在菜的缘故吧!呵呵
具体问题如下:
1.时钟输出具体怎么测量?关机还是开机?压降就是正反测量的数值对比吗?
2.开资料说测量bios片选信号是第22个脚,如何确定那个是第22个脚呢?
3.书中经常说的低电平和高电平就是较低的电压值和较高的电压值吗?

唉!..........问的我自己都觉得烦了,麻烦各位老大拉!都怪我只读到中学,什么基础都没用啊!想学都不知道从何学起啊!

网友:
对啦!还有个问题,阻值卡我已经买了,发现AGP的卡正反都能插进去,想问下这卡有正反吗?如果插反了会烧主板吗?

网友:
怎么没有回复呀,我也想知道,希望各位老师能给于解答.

网友(2008-09-09):
我也很菜,有些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究.
2,BIOS的22脚,我可以自己数出来啊,一般BIOS的一脚会有一个标记符号,我看了有的是一个白色小三角,来提示我们1脚的位置,自己数一下应该就能确定22脚步的位置。
3,我觉得高电平和低电平就是一个数字信号吧,跟电压高低应该不正比的关系吧。
不好意思,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