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集成网卡被雷击坏了,求助

楼主(2008-08-10):
前天晚上打雷,我的电脑挂了,开不了机,在论坛里搜索了一下,把网卡芯片拆下,这下好了,可以开机了,很高兴,以为在插块网卡就好了,没想到,网卡买回来以后插进去,电脑没办法找到新硬件啊,再摸一下南桥,感觉有一点点烫,这下子应该怎么办,接下去检查什么?谢谢!(不开机的时候南桥不烫,开机了,南桥就烫了)

网友:
不可能的,一般不会不认,是不是系统问题,换糟试试,除非打雷对的南桥也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换了几个插槽,都不行,有两个插槽,插了就只停在主板开机画面,还没自检,一个插槽可以开机,但系统就是认不到!

网友:
看看AGP的供电正常不?打下PCI的AD线,估计桥挂了,前几天曾遇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如果是南桥挂了,那还有什么办法挽救吗?或者只能买快新的了啊?

网友:
换USB网卡试试,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只能换块新主板了。

网友:
前二天接了一块天启845的板,pci不能用,打了pci的ad线发现有问题,后来就用USB网卡能正常用!

网友:
应该是pci槽的问题,检查一下吧,不行只能换usb的了,南桥应该没问题

网友:
桥坏的几素要大点

网友:
南桥坏了。重做就可以了。

网友:
南桥坏了,只是坏了一部份.但上不网哦.换一个桥吧

网友:
呵呵,可能是PCI插槽坏了,插上网卡认不出来,但U盘是可以用的!所以用usb网卡试一下!

网友(2009-02-03):
有一片类似的网卡,期待一套方法

网友(2009-08-23):
南桥好像是控制USB的吧..南桥坏了 换USB网卡  这说法好像有点怪怪的

网友:
我修过一块上不了网的主板,但是不是什么网卡坏了,我加悍网卡后然后再手动打上驱动,然后就OK了。
如果是AMD的芯片组的话,像via,sis,nvidia的这些桥开机后有一点点发烫属正常,特别是NVIDIA的桥。

网友:
遇到一个客户的集成网卡被雷击坏了,不插网络线也显示已连接,不过就是只有10M;加个PCI的网卡,能上QQ;百度的网页也能打开,就是其它了网页打不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用USB的网卡就没问题了!

网友:
换个IO 试试呢~~

网友:
你也许可以再换个好的网卡芯片上去看看,用集成的网卡试试

网友:
如果,是SB挂了,那你还是想想换板,一般做了BGA的桥,也用不了多久的,另我你看看你的PCI槽的供电,时种,正不正常,就可看PCI没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