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2片板

楼主(2008-08-10):
从收坏主板手头买来的,拿来先测桥,一块富士康845 测1117对地阻值0, 就直接买下了 ,换个DB修复~
还有一片内存槽子烧了,测南北桥无短路,就上CPU假负载了,测核心供电也正常就买下了,上CPU 一口气跑到26到7F ,但是不显示,刷BIOS还是一样,测外接VGA 有2组对地阻值过低,更换北桥 又成功修复一片~~还有一片技嘉848不过内存,各供电都正常,准备刷各BIOS试试看~~不知道能不能搞定了 希望好了

网友:
我晕,这种板子买来干什么,也是楼主有BGA拆装工具,一般人可没有,相信那板子别人修了知道桥NG了所以不要了。

网友:
说的正确,不值钱的板..............!

网友:
LZ用新桥换回收板啊`~还是破板上拆的桥~如果是新的话~好像不太合算吧

网友:
手头有废板子 从废板子上拆的 哈哈 ~~

网友:
既然桥坏都收 那你还收前测它干什么?

网友:
现在换桥要好多钱,老板没必要换的吧

网友:
845的低档板,坏桥的也收来换桥不值得,要是有945的坏桥的,倒是可以收的,我们这边100元一块845好的二手板.

网友:
废物利用了  把修不好的再卖给他 哈哈

网友:
LZ从废桥上拆下来的桥
介绍一下植珠和焊桥的经验和设备吧

网友:
同意14#孤帆远影

LZ讲一下用的什么BGA设备 最好再拍几张图片

网友:
LZ,你的桥从哪里进货的?我都愁死了,即然坏桥的都能修,你哪里还有坏板拿来拆桥呢?为什么不把要拆桥的主板修好呢,成本比换桥要少得多吧?给我个收破主板的门路,我没有啊!

网友:
都是东拼西凑的 845的cpu供电管击穿坏很多北桥就翘了 有些桥好的板子不一定好修了,而且收不上线 太复杂的也不想去研究 ~~BGA炉子就是3000多点的东西~植锡买的180块很多网的那种!!还是修笔记本的利润好点 呵呵

网友:
有BGA当然方便了,没有就只有望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