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锡炉化不了锡··

楼主(2008-08-10):
刚卖了个锡炉科力隆的 600W 准备换内存槽 但是把锡条放进去 温度调到300多 半天摸底部还是冷冰冰怎么回事啊?
请用过的指点一二

网友:
我好像在坛子里看到过这种问题,化不掉的话说是可以加点铅进去,
具体配比忘掉了,你可以搜搜看,肯定有。

网友:
锡炉是需要电力才可以预热化锡的,否则 就是锡炉的发热盘坏了 一般只需控制在200多度就可以了  化锡时间在10~20分钟之内

网友:
啊刚买的就坏了啊 我这么点背啊?

网友:
兄弟 那个锡炉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
忘记了好像是240多 主要是锡条贵··

网友:
可以包修啊,测一下电源插头的电阻看看,电阻应该在七八十殴姆

网友:
半天还冷冰冰的~~~~汗!   坏了或者没通电

网友:
不发热那肯定是坏了阿,找销售的地方换一个阿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没通电,要不就发热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