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5寸显示器的通病

楼主(2008-08-10):
昨天接修了9台TCL15寸的显示器,故障为两台点不亮,7台行幅大,不可调,查了TIP122坏换了故障不变,S校正电路没有结果,就是感觉二次电压有点高达145V,跟IRF634G极也查不出问题,点不亮的两台修好后也出现合那7台一样的故障,最后怀疑FBT坏了,就一次性买了9个,换了就好了,最后我想这可能是TCL这个型号显示器的通病吧,都是高压包坏了造成反馈电压高引起二次电压升高,行幅增大,烧坏TIP122。所以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这些东东应该用的是AOC15寸电路板。高压包引起行幅大是这款的通病。

网友:
是AOC代工的 ,我修过几台是联想的,查了很久,最后换包就好

网友:
包大多是BSC25-6503,或79A755-4-AS,大多为长城带工,联想的为AOC是此机通病。还有就是如果换包后还是一样,那就查行幅调整管中点相连有一接地的二极管,软击穿把其断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