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假负载电压正常上cpu电压低了

楼主(2008-08-10):
上假负载电压vcore正常,上cpu vcore电压只有1。45V,开机4横不跑嘛,挤压法试了 下没用,不知道 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VCORE还算正常,按不跑数修吧,有专题

网友:
我 找不到啊 ,麻烦版主给个地址,先谢谢了

网友:
先上假负载测供电--时钟--复位~没问题的话~有可能VCC-VID不正常`CPU座空焊~
还有电源IC~场管如果有软击穿~也会造成CPU负载供电不正常``

网友:
看不太懂,,但也学习了,,,

网友:
主供电场管软击穿或者电源IC老化,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