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不要SPD芯片也可

楼主(2008-08-10):
有一跟64M的SD内存,报警,加焊后还是报警,最后干脆把SPD芯片拆了,上板测试居然OK了,而且至今工作正常不知何故...................?
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SD的内存,不需要SPD一样工作的,DDR的必须要有SPD的

网友:
呵呵,还有这事,明天我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有这么回事? 刚好我也有一条128的SD,也是报警,不知是否与LZ的一样呢?待我也试试看。SPD芯片是指小的那只IC吧?

网友:
是不是骗人哟

网友:
不是骗人的
那就帮你顶起来 哈哈

网友:
SD内存是不用SPD就可以用,所以大家注意了,我有个小见意,呵呵,如果我们把两个128的SD内存合并起来,不用SPD,那大家想想会有什么后果阿,这是我试过的。

网友:
什么后果呢? 会烧内存吗? 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B:
我都合并好了好多条内存 (把两条单面的SD64M的芯片焊接在一块双面板上 ,去掉SPD。)就可以认到128 这个不过在有些板上可以正常使用 有些板子就报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不会烧,只能识别一条的容量。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 不会烧就好, 识别一条也足够的啦, 我有一条128的一插上去就报警, 也想试试这个办法可不可行.

网友:
SDR的可以去除spd芯片

网友(2009-02-27):
SD的可以去除spd芯片正常工作,还可用来超频

网友:
鸦子毛!
我去掉SPD
报警

网友:
这种情况还得看故障点在哪里,如果本身故障与SPD无关,你去它也白搭。

网友:
如果是双面的会认出来吗?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能使用 但是会将的最地限制使用

网友:
可信程度不高。我很想知道试过的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