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及版主SONYS36C DOS开机不显,进入系统能显示的怪问题。

楼主(2008-08-10):
请教各位及版主SONYS36C DOS开机不显,进入系统能显示的怪问题。开机没有显示,但进入系统后能够显示,但不全屏,画面完整,外接显示器开机到进入系统都能正常显示,已换过屏和屏线,无助中。请教下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
可以换个显卡试试,不过我觉得更多的象是显卡补偿电路这一块的问题。没有图纸找不出相关器件的。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坏了  加热很难好 重做如果没断线还行 有芯片的话就换一个

网友:
兄弟你应该换一下屏的驱动程序 我有台显示器也是一样 在近去系统以后好好的 ,开机到进系统全部是黑屏 没有显示。。这个是驱动坏了 一般笔记本直接写了Bois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周工的建议,在判断故障的时候已经第一时间已经换了同一个型号的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因为屏 屏线和BIOS 我想是必须要先排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