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标有拖影

楼主(2008-08-10):
今天到一单位去,管电脑的让我看下他们的几台液晶显示器,全是联想的,同一个毛病,就是桌面上图标右面有拖影,说是不耽误使用,就是看时间长了晃眼,已经排除什么显卡问题啊驱动问题分辨率什么的,全不是,就是显示器有毛病,从来没接触过这种故障,请大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几台液晶显示器都有这种问题?VGA信号线换过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什么都换过,不是那些事儿,就是显示器本身的事儿,今天又看到一台方正的,也是这样,图标有拖影!!!

网友:
你看看驱动板上的滤波电容有没有爆掉

网友:
检查屏到电路板之间的软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