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EP1000求助

楼主(2008-08-10):
偶是新手,,本人的GA-8IEP1000主板,今天开机后蓝屏,重启后无显示,把内存重新插了下再开机提示BIOS错误后死机,后再也无显示,把内存拔下开机一有  滴。。。滴。。。滴。。。滴。。。的声音,插上诊断卡显示FF,BIOS灯常亮,请问是BIOS坏了还是其他的问题,另内存旁的(第2和第3插槽之间)一个三极管(15N03H)底部有些黄,是不是这个坏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是吧这个主板那么差啊..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f5be634e116c.jhtml
您看看是不是款主板..本来我想买这块的.正在考虑中.
GA-8IPE1000这个系列的主板好像没有什么好评.

网友:
我的是大板,是8IPE1000,后面不带参数,不过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谢谢。。偶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内存部分有问题
换了MOS试试

网友:
就是BIOS坏了
就是BIOS坏了
就是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