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极热并烧毁的维修思路...(新手区继续扫盲中)

楼主(2008-08-10):
前一阵一915G主板mos异常发热,并且循环重启.因为水平不行,把此板送到维修部,

修回后发现mos管已经都换过,其他位置无明显维修.接电发现重启故障消失,但mos管还热,温度大约在100度左右。

使用3天后又开始不停的重新启动.最后已经不加电怀疑mos又烧。

送修部门是(哈尔滨世纪**)
求此故障的维修思路.

PWM 芯片.....本地不好买啊。哈尔滨哪有卖的?,

显卡和主板的np通道      相同能否代用主板mos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有关PWM整套的方案。师傅们帮忙指点再哪个版块能找到

固态电容用热风枪加热后摘下板卡多少都有些黄.....谁能帮忙解决

网友:
最好是把整套的PWM全换掉

网友:
首先找出发热人原因,我因为控制极需重点查

网友A:
PWM芯片发出的波形幅度过大,导到MOS管工作开关频率升高,温度随之升高!
可能是电压取样反馈方面出问题了!也要重点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芯片发出的波形幅度过大,导到MOS管工作开关频率升高,温度随之升高!
可能是电压取样反馈方面出问题了!也要重点查!!!

波形幅度大? 和开关频率什么关系?

经常被此问题困扰。。。把 PWM部分乾坤大挪移都搞不定的

网友:
我都是直接并一个一样型号的MOS管在上面,,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不规范的操作,但是解决了好几个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