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1):
清华同方LTM190M2-L01拖尾,驱动板已换,还是老问题,可能是屏的问题,不知道怎样下手,望各位老鸟指教
问题
驱动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了,曾在一些资料上看到显示屏的屏电路上,有一种控制响应时间的电路,如果是它坏就会出现这种毛病,不过这里就有一个难题,可能屏上面的零件非常难购,即便知道哪个元件坏也很难下手........同感中!

网友:
你要不要先換一條~new~新的 or 確定是好的~LCD-->computer的 cable線
如果還是一樣~最好還是送修吧!~

网友:
更换屏显驱动IC LRU4312X1A 应该可以解决
[
]

网友:
等待最后的结果............

网友:
我以前有发过这种拖尾的贴子都没有人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2008-11-05):
不用解决了,没得修,换屏吧,是屏的工艺缺陷.拆屏看,在列驱动上,可以看到连接线有断裂现像

网友:
主IC坏的多,如果有怕有别的元件有坏,可以找找碎屏拆机屏板

网友:
屏缺陷 基本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