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无显示

楼主(2008-08-11):
IBMT40开机无显示,测试卡跑00
BIOS换了,CPU电源IC也换了,还是一样,各电压都正常。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高人来分析一下吧!!

网友:
各路电源都正常为什么还要换CPU电源IC呢?

网友:
故障现象和我的41一样,回去也按下CPU座子,有结果回来报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有无CPU电压?
    如果没有,再换CPU电源芯片和1E(2个)
    如果有,
2:测量USB口阻值
           如果不正常,就换801芯片,如果正常再找其他问题
          不过正常情况下,801坏的也比较多!!!
3:更换BIOS(极少)

网友:
AD总线量了没有啊..复位还有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还差不多..
CPU  南桥一个个按着开机看看怎么样..

网友:
加焊或更换一下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