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0 分辨率800*600以上黑屏

楼主(2008-08-11):
E70 分辨率1024*768黑屏
800*600正常 变更800*600以上黑屏
有时重开电源1024*768可正常显示
断开IC401 TDA4853 第2脚X保护可正常到1280*768
画面明暗变化时会轻微缩放
查FBT 8脚 到 IC401 TDA4853 第2脚间各个电阻电容数值都正确
更换也无效 (IC401 TDA4853 第2脚正常时约保持DC 5V电压)
FBT有可能是不良?(手边没东西换)
请问师傅 我是否没找对方向

网友:
先查查供电及二次电源的稳压回路。

网友:
二次电源电压都与图纸标示值相同

网友:
你看看高压包附近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可能坏了

网友A:
检查校正电路是否有明显损坏的元件。检查高压包8脚到行场振荡IC  2脚之间的所有元件。包括电阻是不变质。如以上均无问题。可试着将R323的阻质改小点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校正电路是否有明显损坏的元件。检查高压包8脚到行场振荡IC  2脚之间的所有元件。包括电阻是不变质。如以上均无问题。可试着将R323的阻质改小点看能否解决问题。

X保护R323分压电阻改小也有考虑过 但这样相对会让 X射线侦测回路失效 对使用者健康会有潜在危险  在几经反覆量测TDA4853 第2脚 X保护只在变换分辨率的瞬间会有不明脉冲到达6V造成 行 供电 断电保护 故在TDA4853 X保护第2脚并上 电容10uF/50V吸收这不明脉冲电压 同时维持X保护特性位准(行高压于24KV以上会产生X射线对人体有害)
虽然2脚并上 电容 使用了1天没出现任何问题 但终究的原因还没搞清楚 到底是出在哪
唯有拿到高压包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