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条DDR1内存跑26不通过

楼主(2008-08-11):
手上有一条换下的DDR1代ramaxel的DDR内存条。原因是机主说开机不够10秒即死机。蓝屏定住不动。换新内存试机,开机一切正常。证明这条内存有问题。机主抱机走人,内存不要了。

正好。当学习吧。因手上只有一张盘英的8KHA+板。上电试机,跑到26不通过。显示器不亮。因开不了机,所以用不了RST,就当掉焊医吧。风焊机开着,吹。。。。,把内存上的全部元件吹一片后上机。跑到25定住。不动了。天啊。。。怎啦?

楼下的指教一下吧。

网友:
主板插一条好的DDR内存再插这条有问题的内存,开机跑RST看看那块芯片出问题~~

网友:
2楼的,怎么处理带不起,主板自动报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