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型号场管的参数

楼主(2008-08-11):
今天修一块映泰865的板子,开机保护,仔细测一下,发现CPU供电电路中有一个场管DS极短路。上面型号是DG18AD,下面标有FDD  8880.查了好长时间没找到这种管子的参数,那位能帮我看看?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用合适?

网友:
看别的主板,管子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不要管它,依据它的作用与位置进行代换。

网友:
确定是给CPU供电的管子的话,用其他常用的MOS代换就行了。

网友(2008-10-04):
找其他主板相同,位置的管子,代换就行了,在主板让的管子功率都相近的,只要极性相同,大小一样,基本可以互换

网友:
给一个网址参考一下
http://cn.ic-on-line.cn/

网友:
随便找一块主板拆一只代换就行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这。我没电工基础能学懂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