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60XT 双内存 蓝屏

楼主(2008-08-11):
技嘉GA-60XT  内存供电只有2.7V    ,用单条内存正常 插双内存开机蓝屏(排除内存兼容问题)

内存供电不插内存3.3V 插上内存变2.7V 原来是被人修过的用的是3055 ,

换了个新3055 供电变1.8V,晕, 又换个70T03。内存电压固定到2.7V  。

是不是电压不够3.3V的原因呢?

这个内存供电很少,周边的几个小贴片和小芝麻管都更换了,还是2.7V。弄不到3.3V

ATX5V直接出来经过70T03变3.3V就进内存了。可不可以把70T03的S极与主板断开,直接引过来ATX3.3V到70T03S极下面的焊点。不经过70T03

或者原来的不动。干脆飞线ATX3.3V到70T03的S极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这是一个简单的稳压电路,根据原理改动一二个电阻就可让输出为3。3

网友:
9916的S极输出经过一个接地电容一个接地电阻直接进内存了,
在没别的电阻啦。大哥,我改哪个电阻啊

网友:
不赞成直接引用ATX的3。3V,还是想办法改改9916的周边电路吧!

网友:
有的主板,sd内存3.3v供电引脚就是直接和电源的3.3v相连的,直接引过来没什么问题,用上原来的滤波电路就行了

网友:
想办法改下9916的周边电路,试试,,同意4楼的观点

网友:
还是修改外围的分压电路!!!!

网友:
我赞同直接接3.3v

网友:
直接引用ATX的3。3V.

网友:
内存电压不够3.3V,肯定不正常。
9916不能随便用3055 70T30代,还是用9916吧

网友:
是的最好用9916
我不同意改的意见

网友(2009-01-11):
改了有可能容易烧别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