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78主板,安装系统到欢迎界面就不动了

楼主(2008-08-11):
如题一478主板,安装系统到欢迎界面就不动了,主板为集成显卡,安了独立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BIOS里能关的设备都关了试试,还能最好用安装版

网友:
试着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
先换个显卡  多数为显卡坏或驱动有问题
再不行就是主板的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不要加驱动,进全安全模式看行不行。

网友:
看下电解电容有没有坏的?看一下主供电的场管有没有个别发烫.这样的问题都是供电不足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