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屏改液晶,有没有哪位提供详细的方法呀,谢谢!

楼主(2008-08-11):
本本屏改液晶,有没有哪位提供详细的方法呀,谢谢!
方法

网友:
1.找出屏的型號(再屏後)
2.以屏號配驅動版,有兩種 a.通用(不需燒驅動程序) b.需燒驅動程序
3.以屏號配高壓板或看有幾個燈管
4.有驅動版後就可配按鍵板及電源
5.祝你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