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533+加不上电

楼主(2008-08-11):
七彩虹P533+启动加不上电,测CMOS跳线电压只有1.5伏,对地正反电阻10K -20K,将待机5伏直接加到1117输入端,主板运转正常,就是北桥有电热,不知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运行一段时间 如果北桥持续这个温度就正常了···北桥本来就发热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运行10几天了,但感觉比别的主板温度高。

网友:
不死机蓝屏,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2010-04-08):
只要不死机就不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