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引脚

楼主(2008-08-11):
请问下,三个脚的,怎么判断是三极管还是场管呢/》还有就是六个脚的场管怎么判断极性。谢谢!

网友:
三极管从B极往C、E极打阻抗,有600左右阻抗,MOS管来回打应该只有一个有阻抗,但实际上MOS管打静态阻抗准确度很差,我一般都是在线测电压。六PIN MOS管PIN定义是固定的,1256是D极,3PIN是G极,4PIN为S极。

网友:
六PIN MOS管PIN定义是固定的,1256是D极,3PIN是G极,4PIN为S极。
   是固定的吗?谢谢!

网友:
不过,如果要是六脚的是双管呢?那怎么断定呢?谢谢 !

网友:
6PIN双管(一只N沟道,一只P沟道)大多数是用在高压板上,主板上(两个三极管)很少用,一般保护隔离电路采用N沟道管方案的机型会有一个这样的双三极管,具体作用没研究过,可能和升压电路有关。

网友:
谢谢无边思绪大哥。我只是在线路图上面看到过6PIN的双管,它好像有很多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