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8N Neo4 过FF后DO卡住

楼主(2008-08-11):
同事拿来一块MSI的板,故障为不能开机,诊断卡过FF后档D0,测得CPU供电正常,请帮忙分析一下,
cpu
cpu供电

网友:
量一下内存电压正常没有?

网友:
座子或者桥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而且数码卡是开机过FF后直接档D0的,所以怀疑是CPU或桥有问题,但不确定,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压一下桥,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桥和CPU座都压过,没有效果。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共电吧,不行就加焊一下cpu座

网友:
今天拿580U刷了COMS后,故障依旧,压CPU座和南桥无效!
开机后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

网友:
是不是内存过不了,若内存供电正常 ,我认为可能是IO,或BIOS程序问题。

网友:
一长两短一般都是报的显卡错误呢

网友:
对呀,一长两短是显卡报错````
LZ看看是不是显卡没插好?照你前面说的应该是CPU或着桥有虚焊,但是你说的一长两短````还请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