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硬盘后不能开机

楼主(2008-08-11):
故障现象:台式机,插上硬盘后启动电脑,风扇转几秒就断电,机器不自检
硬盘为希捷20G,奇怪的是,把该硬盘换到别的电脑能正常开机
有时候几天不动那电脑,隔断时间又能启动了,只要再断电就开不出来

网友:
请查看一下是否与光驱或者别的硬盘接在一条IDE线上,跳线是否正确!再来说是检查一下电源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
先更换个电源看看?或者拆开电源看看,电容有没有鼓起来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吧,换电源试下

网友(2008-09-26):
换电源试试看啊
这样的故障很长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