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80的问题加电无显不走卡

楼主(2008-08-11):
我有台天逸80的机器加电无显,换过南桥和北桥,还是无济于事。此机有复位信号。上电电流是0.08 ,开机后的上电电流是0.93---1.12--1.23 。一般到这里都应该亮机了,但就是不亮。电压都正常。不走测试卡。现怀疑是BIOS的问题。谁有此机器的BIOS呀。

还有问个问题主板上的一个芯片VIA  VT6301S 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谢谢大师们的 帮忙

网友:
还有问个问题主板上的一个芯片VIA  VT6301S 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谢谢大师们的 帮忙

网友:
1394控制器。。。。。。。。。。。。

网友(2008-09-14):
回复 网友A:

VIA  VT6301S  是1394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