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8管理IC不能产生3V,5V怎么修

楼主(2008-08-11):
查了1628的引脚定义还是不太明白,高手指点1,15脚为电压开启信号,可是这两个引脚外接只是两个相应的滤波电容.1628也换了一个,可还不是没有静态电压.郁闷之中,哪位修过这种故障的烦请赐教.
信号

网友:
把图截了贴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I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没有?·!主供电,开启信号及保护隔离电路都是好的吗

网友:
不好意思,条件有限,手上现在没有设备.不过还是非常感谢"计将安出"的热心跟贴.

网友:
回"板桥电脑医院"
隔离电路是好的,因为3V,5V的上管电压是正常的
1628的确24脚也有供电,但开启信号不太清楚是那个引脚,问题的关键就是开启信号的引脚问题,还有是由谁开启控制的.

网友:
好像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啊
无从下手

网友:
一般的供电IC都有个总控信号脚,找到后,查一下它的线路到哪里了,这样,也许就可解决问题的

网友:
楼上的 1和15脚有高电平吗

网友:
最后还是没搞好,机子还给客户,可是问题并没有就止结束.
下次再碰到这个型号的IC还是不知道它的原理
如果有知道的前辈还望多指教我们这些"后生"

网友:
主要控制回路
该ltc1628使用恒定频率,电流模式
下台建筑与两个控制器通道
经营180度的阶段。在正常操作期间,
每个MOSFET的顶端是开启时,时钟为
频道设置的RS锁存,并关掉时,主要
电流比较仪, i1 ,重置的RS锁存。高峰
电感电流在其中i1重置的RS锁存控制
由电压对随着引脚,这是输出
每个误差放大器EA中来。该vosense的PIN接收
电压反馈信号,这是相比,内部
参考电压由EA中来。当负载电流增加,
它的原因略有下降,在vosense相对
该在0.8 V参考,这反过来又导致随着电压
增加至平均电感电流匹配
新的负载电流。后顶端MOSFET的关闭,
底部MOSFET的是打开的,直到电感
目前开始扭转,显示目前的比较
I2的,或开始下一个周期。
顶端MOSFET驱动器有偏见,从浮动的Bootstrap
立法会CB电容器,这通常是在充电
每个小康周期通过外部二极管,当顶端
MOSFET的关闭。由于将VIN下降到电压接近
技术指标Vout ,回路可进入辍学率和企图把对
顶端的MOSFET不断。辍学探测器侦测
这和力量,顶端MOSFET的小康约500ns
每第十周期,让立法会CB充电。
主要控制回路是关闭拉运行/五
引脚低。释放运行/五允许内部一点二毫安
电流源收取的软启动电容器的CSS 。何时
CSS的达到1.5 ,主要控制回路的启用与
随着电压钳位在约30 %的最高
价值。作为的CSS继续收取,随着引脚的电压是
逐步释放,使正常的,全面的当前操作。
当这两个run/ss1和run/ss2低,所有
ltc1628控制器的功能是关机,和
stbymd引脚决定,如果待机5V和3.3
规管维持生命。

网友:
关于1628的一些文字介绍:
在主供电芯片内部会自动响应控制信号, 输出3.3和5V,该电路的特点是芯片工作在软启动模式, 不需要任何控制信号. 通电后笔记本已经输出了3.3和5V电压. 一些不开机可以放CD的笔记本一般用的就是此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