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U盘写保护病毒

楼主(2008-08-11):
U盘中了写保护病毒,无法格式,无法删除U盘里的文件,提示写保护,我想了各种办法(U盘专杀,金山毒霸),无法解决,在此求救各位
补充一下:U盘本身没有硬件写保护功能,U盘里有个AUTORUN文件(隐藏的)提示是病毒,就是没办法删除

网友:
可以对U盘访问,只能是只读,我用金山毒霸(正版)杀的毒没用

网友: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可以试下

右击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右击U盘盘符--格式化--OK了

网友:
用优盘量产工具重新格式化就OK了,不用量产工具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
当然,格式化不了,因为你插U盘时,你电脑的自动运行功能已把病毒加载了,所以你要先把U盘的AUTORUN.inf文件先删除,再立马在U盘根目录新建AUTORUN.inf文件夹。这样U盘的病毒就不会被自动加载了,也就可以格式化了

网友:
请教楼上的,具体怎样才能把AUTORUN.INF删除和新建一个文件夹,在糸统下面读写操作已经是不行的,有没有别的办法? 另外这种病毒量产工具检测不到U盘,低格不行.

网友:
换到无毒的机器上格式化!
插上去直接从磁盘管理格式化!
或者到DOS下DEL AUTORUN.INF /Q/A/F应该可以删除!
然后可以MD AUTORUN.INF建立一个免疫的目录! 防止进系统后重新生成AUTORUN.INF文件!
完整命令
MD AUTORUN.INF
CD AUTORUN.INF
MD 病毒免疫..\
这样生成的AUTORUN.INF文件夹就没办法删除了!AUTORUN.INF也就没办法生成了!
所有的AUTORUN.INF病毒免疫都是使用的这种生成一个同名文件夹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A:
插U盘时按住SHIFT,就不会自动运行AUTORUN.INF,
试一下MSDOS,
进U盘盘符下,ATTRIB *.* -H -A -S
DEL *.*
之后拔了U盘再插上试下.

网友:
用USBOOT可以从新制作你的U盘,但是原来的东西全没了,这个方法应该可行的

网友:
16楼这个办法好,如果不行就要量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U盘时按住SHIFT,就不会自动运行AUTORUN.INF,
试一下MSDOS,
进U盘盘符下,ATTRIB *.* -H -A -S
DEL *.*
之后拔了U盘再插上试下.

事实这个是最合适新手..可以把系统的自动启动关掉.然后格式化U盘就行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新手可以用的
安装360安全卫士,在保护里有一个U盘病毒免疫,使用后就可以防止U盘插入后里面的AUTORUN.INF运行
下一步,想格还是想删,就随你了

另外一个办法,用WINPE的光盘启动,可以看到U盘里所有的东西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nod32杀毒,用瑞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用PE启动,删除所有盘里的AUTORUN.INF

网友:
我用的Autorun病毒防御者(AutoGuarder)专门对付auto病毒

网友:
我在数据恢复区发了个USBCleaner 6.0 Build 20080820 可以搞定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使用GHOST光盘在DOS下格式化。。。。

网友:
先把U盘的AUTORUN.inf文件先删除,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也格式化不了,只能读取文件不能修改与添加,提示写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也格式化不了,只能读取文件不能修改与添加,提示写保护,

这种情况多数需要用量产工具做一下,把U盘里的进行出厂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