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主板上假负载的问题

楼主(2008-08-11):
测试核心电压3.3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路过的大虾帮忙解决下!

网友:
有一部分462板上负载是会有这种电压产生的,直接上U,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负载的问题 也有板上的VID信号电路和负载不“同步”的原因

网友:
上cpu试试吧,有时假负载电压识别不准

网友:
买的462假负载,一直没用。今天在好板子上试也是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上面标的1.65V可量出来是3.3。再量cpu供电的电感也是3.3V。晕了,拿掉后上cpu再量电感是1.6V。

网友:
是华擎的板吧,上假负载是3.3V,不懂的一看就电压都不敢上真CPU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