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51s 无显示机内有哒哒响

楼主(2008-08-11):
三星551s 无显示机内有哒哒响,开机检查行工作不正常,IC401VCC的12V不正常有电压跳变
三星

网友:
你可以把电压写详细的呀。
其他各电压怎么样?还是只是12伏电压不对的。

网友:
12V不对.你看看那些电容有没有问题.如果还不行.你就断开行场振荡.场什么,看看正常不

网友:
你把行电路主供电断开看看电压还变不变,三星这个型号高压包是很爱坏的

网友:
断开高压包。检查整机工作电压。行场振荡是否工作正常。推动电路是否正常。高压形成部分是否有明显损坏的元件。如以上均正常。更换高压包。

网友:
我将TDA9155的VCC断开后,12V恢复正常,可以确定是此IC故障

网友:
再次求助!换IC后故障依旧
再次求助!换IC后故障依旧,脑中白了,没辙了,说明一下这显示器是雷击的,
此IC各引脚的功能,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