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加电报00

楼主(2008-08-11):
一块865G板子,开机即加电,检测卡显00,摸南桥,发烫。
问:是南桥坏了还是外围电路?望高手帮助分析。

网友:
主板是怎么坏的!第一件事把网卡吹下来!在试试!如还是一样!对你打阻值!量USB接口!阻值是否一样!这样能检查出南桥的好坏!

网友:
检查下AGP的VDDQ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的南桥开机前热吗,有没有复位,cpu有没有供电,时钟正常吗?测一下再说问题

网友:
如短路的话测身边的电容就知道是不是好的了。看客户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这样的问题,一般太烫的话南桥就拜了。

网友:
南桥发烫不一定是南桥坏,看一下北桥边的那一个供电管有没有电压输出.通电时间不要过久,不坏也给你烧坏.

网友:
北桥边的供电管不正常南桥也会发烫的.

网友:
谢谢各位!
这块板子是从收废品的那里淘来的。原来修过这张主板的人已经将全部的电解电容拆下,我还没有补全呢。我在当地的IT大厦二手区已经找不到完好的865主板了,但是我必须使用。这种板子对维修DDR1代的内存非常适用。
即使南桥坏了,也要将这厮死马医活。我先将电容补齐,再按照前辈们的指点,一溜线路跑下去。

网友:
哎,俺佩服你的这个精神。如果南桥升温太快的坏基本上就不用修了,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