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1):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我的主板在133MHZ外频下装不了系统,但降为100MHZ就装得了,在133MHZ外频下装系统故障表现为复制文件时候就蓝屏,有时候用GHOST版装XP装的了,但运行一段时间就蓝屏,仔细检查了其他硬件都没问题,确定为主板故障,但不知道是什么故障,各位老师请教一下。
文件

网友:
一定要先排除软件故障才能下决定!先软件后硬件!
我想你所说的!你以前超过了频?你看看你的CPU是多少MHZ!

网友:
是什么主板??

网友:
先把超频降下来。因为一超频主板上的工作种电路的工作电压有时都要上调一点的。COPY文件时硬盘和光驱可能会因为供电电压过低或不稳就会发生卡机了

网友:
要是主板上有跳线的话先跳、回正常。要是没有的话就只有进BIOS时设置了。

网友:
主板老化了,信号中断

网友:
换一根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