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黑屏

楼主(2008-08-11):
昨天GF在家用电视盒看电视,打过一个响雷后显示器就黑了,跟显示器插在一个接线板上其它的如,猫,路由器,电视盒都没有问题,就独独显示器黑了,后来邻居说我们用的闭路电视线烧了,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哪位大侠能给讲讲大概会是什么原因?能不能修,要花多少大洋?06年买的,过了保了,自己想动手拆拆,奈何一个螺丝都没有看到,估计是卡扣的吧?希望能有大侠给指点指点如何拆开它!

网友:
用手机卡那个塑料卡片沿外壳中间的缝隙插入塑料片小心敲开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先试试看!有没有方向?

网友:
是闭路电视线引起的短路吗,那么高平头与解码IC就可能被冲穿引起·3.3 V5V的短路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我不是专业的,就是想打开看看,刚刚按“摩拳擦掌”教的方法把后盖打开了,具体的正在研究呢,如果是短路的话应该能有所发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开了所有的部件,现在已经拆开了,没看到哪里有烧过的痕迹,这要怎么查呢?

网友:
拆完又都装回去了,挨个的检查了看看,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烧焦了或者烧黑了或者电容鼓了的现象,以我现在的水平是看不出太多的问题了,像我这个问题要修的话需要多少米?哪位大侠能给粗略的报个价格,让偶有点心里准备,准备明天去中关村修一修了!

网友:
电源给烧坏了吧!!!有没有测过保险管?有没有300V?
给别人维修,300元差不多
准备800元吧多备此

网友:
800的维修费 差不多可以另外去买一台了

网友:
大侠,931NW才1190元呀,那样还真不如再买个新的了!

网友:
这个不难,可以先换保险管,桥堆,PWM IC(DM0465R)等元件试试看。一般的情况是这些坏了。如果还不行,新手的你可以加我的QQ:948539843,免费指导。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有过压保护电路,可以防雷击,应该是这部分电路损坏了,查保险和压敏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来我还是太笨,拆了半天,找了半天,专门去买了万用表,可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保险在哪里?压敏电阻在哪里?哪里有能恶补一下的地方让我看看呀?

网友:
都试了,是不是没有发现短路就是没有问题?我电子知识太少,还望各位不要嫌烦才好,谢谢指教,无以为报,谨祝好人一生平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