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T42/T43风扇加油换芯片全过程

楼主(2008-08-11):
自从自己的T42风扇前段时间噪音超大,某天出现开机fan error。然后便上网找资料怎么修理。感谢

将自己修理风扇以及加油心得整理给大家分享的XD们。现将自己的经验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修理自己的

风扇有帮助。毕竟长管风扇太贵了。

    1、首先准备工具:薄一点一字螺丝刀、小一点的美工刀、最小号的锉刀、以及润滑脂硅脂什么的。

将风扇从机器里拆出来的步骤就不用废话了,大家上网能搜到很多。
2、打磨铆钉边缘,使铆钉直径小于对应的散热片上铆钉洞的直径。关键是边缘要搞得比散热片上的

洞小,这样才能以最小的阻力将铆钉顶出去。事实上只要抹一点点就够了。这一步有耐心的兄弟可以用美

工刀一点一点削,这个铆钉是纯铝的,很软。我是没有耐心了,就用锉刀暴力削,最后搞得散热片这个德

性:

3、、到了最有难度的一步,分离散热片和铝壳。首先找到可以突破的铆钉就是右下的这个,可以发现

这里散热片下面的空袭比较大,拿一字螺丝刀沿着缝隙撬开,如果削磨到位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能撬开。这

个铆钉离撬的地方比较近,因此这个点的散热片这样撬不容易变形的。这也是选这个点作为第一个撬的原

因。接下来是左下的,可以沿着拆开的空隙用螺丝刀撬开,特别提醒,这个点是最容易将散热片搞变形的

。因此你可以用我图片上的方法用螺丝刀顶住铆钉,在刀柄上一敲,就下来了。其他的两个点也可以这样

做。整个过程假如散热片有稍稍变形,也不打紧,拆完以后掰平就是了。

    4、分离后的风扇:

5、把一个钉书针掰直了,上面缠点纸巾或者棉花,有条件的再蘸点酒精,伸进轴套里把油污擦出来

。扇叶上的轴承也同样清理。

  6、拿钉书针蘸点润滑脂往轴套里塞,不用太多,太多了反而增加阻力。轴承上也搞点。我用的是美

孚MP锂基润滑脂,黏度比较低,效果超好。

7、把风扇装回去,竟然不转。。。没信心了

    8、原来是电路板上的A6583这个芯片坏了

,可以看到都快把电路板烧焦了。买来这个芯片焊上去。坦

上有兄弟介绍了不拆开风扇焊这个芯片的经验。要想拆开电路板的话比较困难,要先把电路板往上拔出来

,然后把轴套向下敲出去(注意方向别搞反了,参看下图)。
8、原来是电路板上的A6583这个芯片坏了,可以看到都快把电路板烧焦了。买来这个芯片焊上去。坦

上有兄弟介绍了不拆开风扇焊这个芯片的经验。要想拆开电路板的话比较困难,要先把电路板往上拔出来

,然后把轴套向下敲出去(注意方向别搞反了,参看下图)。
这是买来的芯片,叫drive ic,中文应该叫驱动芯片。

9、终于大功告成了:

后来又给一个T43的长管加了润滑脂,43的铆钉跟42的稍稍有点不一样,铆钉洞是长方形的不是圆形的。

而且高出散热片很多。可以先磨得跟散热片一样平就容易削边缘了。另外感觉风扇出现fan error有很大

部分原因是芯片烧坏了,不是风扇没油了。就算风扇没油了还是可以转的,只不过噪音很大,当然自己加

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油把风扇黏住了除外。所以噪音大的风扇还是赶紧加油,不然风扇很容易烧的。还剩好

多润滑脂和芯片,有需要的兄弟吱声,呵呵。 不知道有没有发错区,发错了麻烦版主移下。
应某位兄弟的要求来个轴承的特写:

网友:
润滑脂和芯片,给我点俺也试试,谢谢。

网友:
其实你风扇上的铆钉不用那样打坏  只要找个小点的一字螺丝刀从铜皮下面撬一下就可以开了 等修好了还可以再铆回去 呵呵 楼主有心哦! 说实话 不是自己的 估计没人愿意费这么大气力去搞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