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时好时不行

楼主(2008-08-11):
纯平17,杂牌显示器,突然黑屏,黑屏时有时有条竖线然后黑屏,有时关一下再开又可以了,有时一开机就黑屏,怎样搞也不亮,有时放一会,又好了,那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不是冷焊,就是某个或某些元器件的热移定性不良! 仔细查一下.

网友:
如果黑屏时,开关里面也象正常机子一样呵达响一声,但没有显像管充电的啪的一声。冷热都有可能出现黑屏

网友:
纯平吗,要是LG液晶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补焊了好几遍了,现在别的问题都没有了,就是现在有时开机几分钟,突然黑屏,黑屏时屏中出现一条竖亮线一闪就全黑了,有时开关一下就好了,但有时怎么开关都不行。有时正常时几小时都正常,不正常时你怎样开关都不行,但一打开后盖,就又正常了,就是有时不正常时,一动,一开关,又变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