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ge-mx主板当18

楼主(2008-08-11):
华硕p4ge-mx主板上C D 档18  上400外频的赛扬可以正常点亮。各主要供电电压正常

BIOS刷过,CPU座也加热了。故障依旧。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提供一个官网地址你自已看看
http://support.asus.com.cn/cpusu ... amp;SLanguage=zh-cn

网友:
是啊。这板可以上400和533两种CPU    常识性问题。

现在问题是400的可以上  上533的就当18

网友:
是怎么挡18
一开始就是18嘛还是变化到18
VCORE正常不?

网友:
不是开机当18 是:c1 c3 18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话。

都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