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8 北桥空焊

楼主(2008-08-11):
三星P28 北桥空焊,焊了好几次了都没焊好,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三星

网友:
这个本子不好修,我上会修过一个,换了显卡都没有好,最后只有把机子,给客户了!
还有就是你的本本这个时候是点不亮还是花屏啊!问题也没有说清楚,
这样问问题没有多少人可以回答你!

网友:
这个本本北桥不好做,不知道为什么。我用 3W多的机器来做也是不行,换芯片也不行。原来偶尔还可以点亮

网友:
看来不止我的不好修 大家都说不好修
我手上也有一个 不过这个北桥看小号的同样是9000IGP 但要区分 什么MD MK ...........我换了一个不一样的根本不跑 又没一样的 只好放弃

网友:
焊笔记本芯片要用那种特好的锡膏,才能焊出比较好的效果
同时笔记本主板温度承受的能力不较低,,最好不要超过320摄氏度

网友:
我遇到过,换了一个稍不同的型号,做上不亮机,又找了一个同型号的,但当时因为场管坏了,用一个代用的,挑了一根线,做BGA时,把这根线去掉,做后有点迫不急待,没接线,就通电,谁知道又给烧短了,呵呵,不能再浪费芯片,所以直接发给深圳一家朋友,也是做了几次,才成功.

网友:
奇怪了 不难做啊 又不是无铅 我们做一个很轻松就搞定了 你们加热的时候CPU坐底部保护的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