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82801FBM能代换FW82801FBM吗

楼主(2008-08-11):
请问一下:NH82801FBM能代换FW82801FBM吗,我换了一个好像不行,会不会是我没焊好,

网友:
这个问题,第一会看到,以前换桥都是看82801FBM就换上去了,没有看那么多!!!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一个无铅一个有铅。

网友:
重做了一遍好了,现在就是不能正常关机了,用鼠标关机,画面显示正在关机中就死机了,我把网卡拆掉了,是不是跟网卡拆掉有关系呢?这台机器是雷击的,长按开关可以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