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1FP液晶显示器的SSS6N60A可以用什么代换?? ...
dell E151FP液晶显示器的SSS6N60A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08-11):
dell E151FP液晶显示器的SSS6N60A可以用什么代换???我用K2645代换不知可以吗???此机为雷击3842和SSS6N60A 4148都击穿,用K2645有300V电压,但无启振,请高手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7n60,k2545 k2641......

网友:
3842 7脚11V到15V之间跳变 8脚0V到5V之间跳变6脚15V

网友:
6脚15V是不对的了?拆下SSS6N60A后,6脚只是稍有跳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