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主板维修与G状态

楼主(2008-08-11):
首先来看一下G状态的定义,红字部分是我对状态的通俗理解。

Gx--全局系统状态定义
------G 状态反映了用户对机器状态的理解。
G0(S0) 工作中----你正在正常操作计算机。
        系统处于完全可操作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拆机是不安全的。
G1(S1~S4)休眠中----计算机只有必要部分工作,不经过重启可以返回完全工作状态继续接着工作。
        电源消耗低并且系统看起来象关闭;
        无须重新启动OS可以恢复工作;
        硬件保存大部分系统内容而其余的由系统软件保存。
G2(S5)软关机----相当于插上AC电源给主板供电,但没有按开机按钮。
        计算机消耗很少的电能;
        返回系统工作状态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保存系统内容,系统必须重新开始。
G3 机械开关关闭----相当于主板只有CMOS电池供电,只有实时钟工作,CMOS 内容保存。
         这个状态的进入是机械意义上的(即电源切断);
         无硬件内容保留,OS必须重启;
         除实时钟外,不消耗电源。

从维修考虑,计算机启用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1。G3状态的主板:如果CMOS电池及相关电路正常,则实时钟正常计时,CMOS内容保存完好。

2。G2(S5)状态的主板:主板得到来自ATX电源的待机供电,凡是涉及与启动有关的部分都会得到启动必须的待机供电,并作好待机启动的准备。获取待机供电的有南桥,I/O芯片以及部分开机相关电路。网卡,键盘,USB等相关电路也得到供电,以便获得软开机和远程开机。

3。G2到G0过程中的主板状态
(1)FF,00(POST 代码)前:在这个阶段中的故障没有POST代码或只有FF,00或乱码。最多只能看诊断卡的电源灯来粗略判断,主要的诊断工具是万用表和示波器
(2)诊断卡使用阶段(以屏幕显示前为重点):这个阶段可以根据诊断卡代码来判断大部分故障,并根据故障代码定位故障到一定的范围,进一步的精确定位仍然需要万用表和示波器。
(3)屏幕显示后:可以根据屏幕提示来了解计算机故障原因。不同的操作系统提示的代码不同,但其文字表达可以比诊断卡更清楚了解故障原因。

深刻理解这个过程对学习维修主板和整机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G3状态下,我们是可以测量晶振的工作状态的。也是维修中用万用表打电阻判断故障的必须条件。但要记住CMOS电路部分是带电的。所以可以通过测量电压来查这一部分的故障,如果要打阻值,请把电池去掉。

G2(S5)状态下,待机部分都已经供电,这个状态下一般不宜打打电阻,而应该以测量电压去查故障。

G2(S5)到G0(S0)状态过程中,实际上到诊断卡开始跑码时,主板的供电已经完全进入G0状态,后面是在这个状态下的系统加载过程,即加载BIOS、加载操作系统等。

网友:
有点专业哦,慢慢研究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