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P4V533-TM/S 能点亮 就是有蜂鸣声(已解决)

楼主(2008-08-11):
BISO 也刷过来  只要起动起来就叫 看跑代码也是正常

这块板子后来在那放了几天, 我又拿过来重新点 ,没点亮,就又重新刷了下BIOS ,不过版本又换了一个 ,在点亮了,但是不认键盘,键盘测试点电压才1.5V,发现少一电阻 ,于是加了一个电阻 ,在量,键盘电压上到5V了 ,上CPU 进COMS .主板启动 正常 , 后又挂硬盘 做系统,一切OK。后来仔细考虑下,这个蜂鸣声 应该是 不认键盘引起的

网友:
换个I/O看下.我觉得除了BOIS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I/O 换过了也不行

网友:
那种蜂鸣声哦,是不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
我估计还是BIOS 版本的问题 因为只要进入CMOS 设置就死机

网友:
跑码正常~~?能正常使用啊``?如果是的话就把蜂鸣断了~他就不叫了``

网友:
我试试看 明天给回话  。。。。。

网友:
把那个蜂鸣器拆了

网友:
这中问题以前见过。后来通过设置BIOS就是把CPU的监控温度调高点不让它以为温度高报警

网友:
我把蜂鸣器折掉了 现在只能到开机画面 连CMOS 也进不去了 显示CMOS 设置错误

网友:
拆蜂鸣器如果你没碰掉个啥元件的话是不会引起CMOS错误的~`所以你原来CMOS就有问题~
现在先拆下BIOS刷下BIOS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 也有某些华硕奔3的主板上出现过,不是BIOS问题,不是IO问题,也不是喇叭问题,无法修复,直接摘除喇叭,其他的都很正常

网友:
KB口电路
CMOS电路

网友:
自己感觉一下,蜂鸣报警大概是什么方面的意思?高温?还是其它的?

我碰到过华硕P3的一款板子就有这种问题,类似键盘上的键按下没有弹起来的报警“嘀嘀”声,最后致电华硕技术部得到的信息是,把键盘插座后面的472排阻去掉就可以了。
去掉该排阻后恢复正常,再没有蜂鸣报警声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是一片P3的板,TCL的品牌机,都正常,就是叫个不停,进系统发现D盘塞满了,整理出一些空间后就不叫了.
你的问题跟我的不太一样,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我顶,是不是你风扇位置没插对啊???有些板风扇不没插对会叫的

网友:
此板已修复  。。。。。。感谢大家。。。。。。。。

网友:
怎么修的啊,说出来啊

网友:
没检测到键盘发出的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