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8M800-M7A跑C1

楼主(2008-08-11):
一块映泰K8M800-M7A跑C1,CPU换过,内存换过,测内存供电1.25V,2.5V正常,时钟正常,内存地址数据对地阻值正常。不知如何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遇到好几块754针的主板跑C1(不同品牌)都没修出来,怎么修啊,是不是754主板都有这个毛病啊,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加焊桥,U座吧

网友(2008-12-07):
学习了,我也有块,去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