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不是蓝屏就是死机

楼主(2008-08-11):
775的新版,二代内存,显卡.硬盘.内存,全都换了,系统也做过了,CPU发热也正常,但是就在做完系统认驱动时有事死机有时蓝屏,请求帮助

网友:
没有这么奇怪的事吧?

网友:
系统估计是GHOST的吧

网友:
你的是什么主板?有的主板不支持GHOST系统,会蓝屏死机,只有安装版XP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
主板有问题
应该是主板芯片组有问题

网友:
上次听人说过,BIOS程序出错也会这样子?重刷一次看看

网友:
我刷了个BIOS资料好了,但是玩游戏就死机,不玩游戏还能用?????????、、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吧,我以前卖个P4M890就是,玩一个什么垃圾游戏一进就卡住了,加个显卡就好了,玩其他游戏就不会,说也说不清楚,烦

网友:
我加的就是独立显卡,郁闷死了,

网友:
不要用GHOST版XP 用安装版的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换个系统盘装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