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78G OSD故障

楼主(2008-08-11):
故障现象:一有信号即出现OSD调节画面,但是按显示器上的任意按钮不起作用,稍过一段时间OSD进入亮度/对比度调节画面。请问如何解决?
显示器
ACER

网友:
查查按键吧,按键损坏或者卡私了!

网友:
肯定不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大部分是按键引起的!有的用表测时是好的,但是有可能是按键漏电,还有就是按键板上有的是经二极管和电阻接地的。有可是它们性能不好引起的!
见议:换所有按键看下

网友:
学习中 ,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好不容易把显示器线路板取出,(竟把视放板从管座卸下)查看按键直接与CPU相连,用表测是好的,断开按钮与CPU 连线,装回线路板,通电,OSD问题解决但是字符成蓝色,断电,把视放板卸下重新插上,出现大问题,变成满屏粉色,求助!